【新手求教】飞FPV一般需要几通道的遥控器?

楼主(2012-04-17):
一般买什么牌子的
遥控器
?

楼主:
在线坐等老鸟回答

网友A:
标题
这个看你自己喽,最起码控制飞机姿态的那几个得有吧!有条件就一次性上好点的控,通道多有备无患嘛。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10c和DX8间 做选择呢

网友B:
美军的乌鸦是三通。
想要简单可以用两通,油门采用混控,爬升和转弯时满油门,其他时候四分之三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