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wkm和naza都有的现象。

楼主(2012-04-18):
遥控都设置好,关控后切换到失控保护,就出现参数变异,有影响吗。一直没试过关控。

楼主:
位置自己的

在wkm下变化更大,X1和X2设置到远程调参,是200多的数值,关控后看到变成300多。

楼主:
。。。

而且R、E、A变化也很大,这样会关控后按这些参数去执行吗?

网友:
失控保护数值是在控里预先设定的.....,明显你的 R,E,A都没设定好...

网友:
失控以后飞机是悬停或者返航的,只要失控保护设置正确了,其实其他的通道不在中位时没关系的。(貌似说明书里有说油门不能最低?)

另外你这个滑块也都还是绿色的啊,也就是说还在中位上更没关系的了,微小的区别应该是遥控器输出和失控之后接收机输出数值略有区别,或者控里面设置的失控位置略有区别。

网友:
晕  LZ 有些基本的概念和逻辑没有搞清楚

关控后 所有通道的数值 是要看 遥控设备失控保护是如何设置的 。

有些设备 可以设置所有接收机通道的失控时候的输出值  有些设备只能设置油门通道的失控时候的输出值。其他不能设置的通道 一般都是随机值或者最小值

这个和飞控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呢

网友:
设置问题

楼主: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除了油门,其他都交给飞控的,调参里面都有设置失控悬停或失控返航的选择,如果说其他方向设置还起作用,飞机听接收机的还是飞控的?

网友:
如果不在绿色区域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一般的控,失控保护时各个通道的值是可以设置的(这个是在你的控上设定的)

但是根据Dji的说明书,貌似它一旦进入失控保护,A,E,R这三个都是自动归0的,貌似和你控上的设置没关系

但是控上的U通道是起作用的,你需要将控上对应这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值设置在合理的位置(目的是启动飞控的失控保护机制,看截图应该设置的正确的)

还有油门貌似也是跟着控上的失控保护走的,否则Dji说明书上不会写说建议油门不要设置低于满杆量10%的失控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控,失控保护时各个通道的值是可以设置的(这个是在你的控上设定的)

但是根据Dji的说明书,貌似它一旦进入失控保护,A,E,R这三个都是自动归0的,貌似和你控上的设置没关系

但是控上的U通道是起作用的 ...

我的理解和你一样,但是现在关控后其他看起来还正常,但X1、X2的变化却这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如果是在飞控设置了远程调参的情况下关控,飞控的X1、X2给出的指令却是和我们自己设置过的理想状态相差这么远,导致了感度和航向角的数值异常,那就有可能出状况的。比如基本感度变成很低,飞机不能自稳。出现剧烈晃动甚至翻侧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