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mg装机了

楼主(2012-04-18):
之前有问题的舵机已更换,并安装到TG上,但不解,为什么静态下舵机还会发出吱声呢?没有抖舵,怎么会有声?用zyx编程器测试舵机速度,115mg0.07妙,原来的MD933却是0.04秒,什么回事啊?是不是买了假货?

网友:
933是0。04秒?不可能吧。。。。

网友A:
分辨率高的数码舵机基本都会有吱吱声,原因最好楼主自己在论坛潜水,zyx真的很准吗?换个好点的测试器把。

楼主:
你说高分辨都有声,为什么我的DS95无声呢?难道115MG还比DS95要好?哈哈,笑死人啦。

网友:
933能0.04  ?????测试的一起有问题吧  933如果能0.04  那神舵不得0.001呀

网友:
数码舵机有声音是正常的,没有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高的数码舵机基本都会有吱吱声,原因最好楼主自己在论坛潜水,zyx真的很准吗?换个好点的测试器把。
不懂不要乱说,这是因为115MG的齿轮过紧配合导致的,而且齿轮的正圆也不怎么样,一卡一卡的感觉。

网友A:
标题

ds95真的很好吗,当初我用ds95的时候一百个起落未炸就开始抖舵了,同样在使用是未打舵也会出现吱吱声,还有就是楼上说的齿轮咬合过紧,为了降低成本,同时要达到减小虚位,肯定也有一定影响,但要达到同心,只能说接近,真正的同心在机械加工中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至于115的齿轮有多大的不同心,我没测过,但对于机械,我相信你应该不比我懂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要乱说,这是因为115MG的齿轮过紧配合导致的,而且齿轮的正圆也不怎么样,一卡一卡的感觉。

我公正地说一下:新款115MG齿轮箱并非像你所说,反映问题欠考虑。
        新款115MG舵机齿轮摒弃老款齿轮精度不足的缺点,在齿轮精度上面做了很大努力,为符合国情,将舵机齿轮虚位降至为0,给新舵机金属齿轮做了短期过度配合的设计,再舵机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精度不变且将越来越顺滑,仍然保证虚位接近为0,说明厂家动力一番脑筋的,说白了,就是给新舵机加了个走合期,相当于汽车的走合期,学过一点点机械原理都懂得,别臆想和妄加评论。

       众所周知,金属齿轮加工后是有机械加工痕迹的,金属齿轮为什么虚位越来越大,就是因为金属齿轮舵机减速箱齿轮间磨损吃掉了精度,虽然齿轮是很顺滑,同时短期内虚位将越来越大。

       新款115MG就是有效地利用这个原理,将齿轮做大0点几个丝,通过短时间的机械磨损后,既可以保证0虚位,又可以保证齿轮的顺滑度,两全其美,不知道这也可能会成为无谓指责!!真有点不懂了

网友:
我认为 齿轮的 真圆度能做到 1%的误差 已经 算是非常不容易了。  至于什么 铜齿 镀钛金, 呵呵 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相反 45# 精密加工毛胚 高频淬火 注意是 【高频淬火】 不明白的百度知道。再配合后期的 线切割 齿轮。 倒是 标准的 机械制造过程。 相信厂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至于 镀钛金 的 【镀】这个字眼 我的感觉像是 拿胶水【粘结】哈哈 当然数控刀具都是【镀】可是此【镀】非比【镀】  舵机王 的影响力超大,希望多像厂家反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公正地说一下:新款115MG齿轮箱并非像你所说,反映问题欠考虑。
        新款115MG舵机齿轮摒弃老款齿轮精度不足的缺点,在齿轮精度上面做了很大努力,为符合国情,将舵机齿轮虚位降至为0,给新舵机金属齿轮做了 ...
哈哈,如果厂家真如你说的那样想得这么周到就不会出现有的舵机紧有的舵机松的情况出现,我觉得115MG的齿轮比933的还差,更不用说跟亚托FUTABA的比了,请不要因为收了厂家少少甜头就不断为厂家辩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95真的很好吗,当初我用ds95的时候一百个起落未炸就开始抖舵了,同样在使用是未打舵也会出现吱吱声,还有就是楼上说的齿轮咬合过紧,为了降低成本,同时要达到减小虚位,肯定也有一定影响,但要达到同心,只能说接 ...
我同意你的说法,所有齿轮都不同心,但调亚托 FUTABA的更接近正圆,转起来丝般顺滑,115MG转起来就一卡一卡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高分辨都有声,为什么我的DS95无声呢?难道115MG还比DS95要好?哈哈,笑死人啦。

为什么我的KO舵机有声呢?难道DS95还比KO的舵机要好?哈哈,笑死人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码舵机在静止点发出吱吱的声响是很多舵机的通病,即使你的DS95在中立点没有,也不等同于别人手少的DS95没有,所谓的吱吱声主要是因为数位编码对应不上产生的,因为在静止时在静止点附近的编码值发生偏移,而为了提高精度容许的偏移量又相当小,而舵机程序会给舵机电机一定的电压来进行修正,但电压都比较低,而达不到驱动电机的目的,所以会发出高频的吱吱声,但如果数位编码对应值的误差允许值过大会降低舵机精度,由于电位器分辨率高,加之机械制造都无法达到理论精度,所以舵机有在静止点出现吱吱声也是正常现象。以前我使用的DS95有两只在中立点没有吱吱声,有一只就有,而且当舵机处于某个静止点的时候同样也会发出吱吱声,包括FUTABA的舵机也会同样有吱吱声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KO舵机有声呢?难道DS95还比KO的舵机要好?哈哈,笑死人啦。

你居然拿KO舵机和MKS的比  不知楼主听说过此牌子没

网友:
我买的115MG有一个静态下有声音,就像发报机一样,我找销售商换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顶力帮忙回答,但是我的115还是逃不过返厂的悲剧。3个舵机中,一个死舵,卖家帮换了,另一个像帕金森病的老人手一样,抖个不停,有时还会360度大回环旋转。嗨…心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