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两种电机的选择: 2216 与 A2212

楼主(2012-04-18):
2216拉力大,1500克拉力。但30A的电流与200多瓦的消耗,令我感觉他是电老虎,

A2212 拉力在800克左右, 电流13A,100瓦样子,

我主要飞3000克以下的四轴,
天行者40A 电条以在路上,
电机成了我艰难的选择,!!!!!

请说说你们的配置,于飞行时间!。

谢谢!

网友:
飞3000克的四轴肯定要用2216的

网友:
买大不买小
再说你已经买了天行者40a了

楼主:
那就2216了

网友:
2216 kV1250实现接近1500克拉力的时候电流快到40A了,短时间可以,长时间持续是没法扛住的。200多瓦实现1500克拉力,不上减速组是根本不用想的。XXD A2212这个电机想在100瓦下实现800克拉力更加是天方夜谭。四轴最注重力效,楼主真的需要3000克拉力的话,估计至少需要2814这个级别的电机,kV500~600左右,桨一定要大,12寸以上。

网友:
V2216 800KV 1147碳尼龍 飛騰30A  6軸 起飛重量1830克 4S 5000 可以飛17分鐘,機架有點重

网友:
V2216比A2212省电吧,看看详细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2种都买回去,不用的再出

网友:
拉力在800克左右

楼主:
标题

是朗宇的2216。  103钱那种,确实能达到1500克,    现在买了a2212,61钱那种了,  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发现个秘密,不告诉你们,朗宇的X2216参数,是抄TigerMotor的……

网友:
现在买了a2212,61钱那种了,  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拉力大,1500克拉力。但30A的电流与200多瓦的消耗,令我感觉他是电老虎,

A2212 拉力在800克左右, 电流13A,100瓦样子,

我主要飞3000克以下的四轴,
天行者40A 电条以在路上,
电机成了我艰难 ...
用V2216比A2212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