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2-04-18):
最近装x7,有一个问题,希望原厂可以改过来
蝎子电调原装的防打火不起作用,还是有少少的打火
改造如下:把原来50欧姆的电阻换成5.1欧姆的电阻

剪过脚的是电调上拆下来的50欧姆的电阻

剪过脚的是电调上拆下来的50欧姆的电阻

楼主:
X7是线条硬朗型的,原配的桨是圆滑过度的
于是.........

这样红配绿是不是好看一点呀

这样红配绿是不是好看一点呀

网友:
红配绿基本上是过去农村的做法啊

网友:
真丑。。。还是喜欢FK

网友:
只看不说

网友:
红萝卜,绿樱子。

网友A:
我们这有句话。。。红配绿。。。赛XX。。。X7还是配红色SAB好看

网友:
打点火没事吧

楼主:
还是可以打黑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句话。。。红配绿。。。赛XX。。。X7还是配红色SAB好看

这个是绿狗配的,没有钱再买红的了

网友:
俺就不装打火,听着叭叭的打火声很不错

楼主:
多打几次接触不良就好玩了,炸机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