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分析一下俯冲时能否吸得上油

楼主(2012-04-18):
下面分四种情况进行分析:

网友:
看来得改改油箱设计了,如果设计成类似输液时的那个输液袋就不怕了,随便做什么样的动作都不怕吸不进油,因为里面几乎是没有空气的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在发动机的强烈震动下,油箱内汽油液面是呈很大的波浪状并四处飞溅,而且油箱内充满高浓度的汽油挥发气体,所以,即便油管短时间内吸不到汽油发动机也不会熄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但这样不能用排气进行增压,发动机必须带油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这样不能用排气进行增压,发动机必须带油泵才行

不需要吧,就是利用虹吸原理吧
那个飞人就是用的这种方式,可以尽量把油用尽来增加航程

楼主:
在油量不多、下滑降落时很容易熄火,因为飞机的姿态是向下倾斜的,这个过程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俯冲的时候,其实油是在上面的

楼主:
俯冲速度小于重力加速度时,油由于重力作用是在前面的,一般的练习机的速度很难超过重力加速度

网友C:
太搞笑了。
楼主不知道你发的油箱图里面,油箱内部要用软油管,软管末端是个重锤吗。
不管什么姿态问题都不大,当然重锤和软管得弄好。

网友:
在咱们5imx上就有一个这方面的帖子,还有一段视频,大家找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油少的时候飞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楼主:
我在做地面测试时,如果油箱是满的,不管是抬头还是低头都不会熄火,但是油箱只加一半的油时,抬头低头都很容易熄火

网友:
楼主分析的是飞机静止的时候。
但飞机是动态的。飞机俯冲,加速度大于重力加速度,油箱底部推力提供加速度 所以俯冲的时候油是在油箱底部的。所以不必担心西不到油。

网友:
 如果怠速俯冲的话,的确油是在前面,不过由于发动机震动,后面也有很多油的,而且怠速发动机只需要很少的油。
如果加速油就会向后走,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地面抬头如果熄火,那就是发动机贫了。跟油位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的重锤油管不够柔软!

楼主:
我把油箱拆开来看,重锤油管确实不够柔软,倒飞碰不到底,换上油箱内专用的油管好多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 的图画的不错,分析也正确。
最小油门往下俯冲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加速度,油不回在上面的,所以油不多的时候是很容易空中停车。
油箱内的确要用软管,约软约好,但是对于小油箱来说,空间小,管再软,油锤也回不到油箱前端的位置。

解决的办法很多:
1)像油直那样,加个副油箱。
2)更换大的油箱,箱内用软管,加大一个号的油锤,但会增加鸡鸡重量。
3)折中点的,你油箱里的软管太长了,缩短到,油箱平放的时候,油锤在油箱底部中间的位置。
4)你要是鸡鸡空间比较大,把油箱竖起来吧。

网友:
加个副油箱

神马都 搞掂

网友:
有个视频是飞行时摄像机对着油箱摄的,很说明问题。

网友:
油管软,但不能软的重锤到前面去,不然有时起飞会熄火。
发动机调好,不管杂飞都不可能熄火的,除非你飞个800m高一直俯冲。。。。。。。。。。
我每次熄火都是油一滴不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搞笑了。
楼主不知道你发的油箱图里面,油箱内部要用软油管,软管末端是个重锤吗。
不管什么姿态问题都不大,当然重锤和软管得弄好。

感觉你才太搞笑了,根本没飞过油机吧?软管还不能太软,重锤甩到前面去了反而危险,会卡往回不到后方,你再软的软管也会卡住。所以这根软管还是稍硬点的好,能自由到底部4个角为标准。不要软到随便就能甩到前面去。俯冲时只能靠油箱里的油混合气及飞溅的油花勉强支撑个几秒钟,所以俯冲不易推大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