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米好小子空中折翼损失不小,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啊!

楼主(2012-04-18):
刚装好的1.8米好小子,电池飞到11V切换到手动准备降落,来了个急弯要螺旋,拉平改出结果空中折翼,机身垂直穿下树枝掉到了水里,机翼掉到了粪坑里。
另外一片机翼空中飘到哪儿也不知道了。
分析原因:1.8米好小子仅一根碳纤挑机翼稳定性差,很肉,安全性都不理想,特别是有点风时副翼舵效也很差。 一定要进一步加强才行。
损失:机身,27克CCD高清摄像头掉鱼塘里找不着,飞控及图传不正常已发回给几米检修。不含设备浸水的隐患,直接损失以K计。好在还没装GOPRO2.
顺便向厂家要求补偿架机身也不为过吧?!
配置:朗宇2814KV1250+9寸APC电动慢飞桨+3S2200MAH*2

机翼这运气!那么大的地方不摔,就摔到了粪坑里:

鱼塘里捞出的机身,顺便洗下掉到粪坑里的机翼:

挑机翼的碳管从中间断了。

网友:
螃蟹啊 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别说1.8的好小子,0.8的好小子飞猛了都折过

网友:
标题

回家赶紧给机翼加强碳杆去

网友:
来了,楼主你好,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故真是个不幸.

首先分析下原因, 好小子的正常强度是足够的,很多玩家都飞得很好可以证明这点, 刚刚有另外一模友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讨论到螺旋问题,在大动力情况俯冲也没折翼,  但在拉杆过猛的情况下, 拆翼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什么飞机都会出现.
   好小子1800的机翼插杆在第二批次生产后就已经加厚了, 我看楼主的机翼插杆应该还是早批的, 但早批的插杆强度也是足够的

  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空中解体,我们厂家都不会无关, 我们很乐意解决模友遇到的所有问题,这也是我们改进飞机的依据,请楼主联系我: 441934700

网友:
昆明最近风大。
学习了。
我今天飞好小子1000挂树上两次。。

楼主:
练习阶段风大也要飞是很好的锻炼,不要怕摔机损失。
这样你提高就快了。
厂家不错。另发一套最新加强版的。并且一起探讨进一步改进的措施。

网友:
任何机子过猛也会出事故的: 自己看着办,飞机是用来飞的

网友:
飞机是人飞的。自己要注意

网友:
自从我大油门俯冲螺旋后,我都是小心翼翼的飞的。毕竟这机是泡沫的,很软。

网友:
还好没有上过天,有免费升级连接杆吗

网友:
天行者的碳管好像更粗更结实点

网友:
我都飞了十几二十个起落了,不能把好小子当3D机飞的,就算俯冲也是小角度的。还有就是皮筋换弹性好点的,可以压紧机翼不易变形。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好小子也螺旋?1.8翼展肯定要加强!

网友:
祝你好运

昆明的风真大……放风筝爽,可飞飞机就不爽了。不过还有修复的可能性……

网友:
中午回家想加强机翼,但机翼是两块,怎么加强?难道机翼粘死中间放碳杆,那样的话就不好拿啦。有好方法吗?

网友:
希望厂家能补发加强的主翼碳纤维管,空中断翼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A:
看来楼主和我的遭遇时一样的。。100米空中折翼。。现在加强了2根10CM的碳管+2根7CM实心碳管。。刚刚的!

网友:
我也要加强碳杆,,

网友:
怎么加强啊?

网友:
载机都往大了整,有意思么?有什么质的飞越?这是种怪像
看看翱翔云岭兄,一直小翼龙,不是照样爽得很,根本就没这么纠结

网友:
听闻噩耗,俺心甚感不安,无任何不强,全是大风天在飞。。好后怕呀,,,
偶获一钢条,实为直升机flybar钢条,正好作为空虚碳杆之实心,,,,60克,,为买一安心,,上了。。

网友:
好小子,你好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和我的遭遇时一样的。。100米空中折翼。。现在加强了2根10CM的碳管+2根7CM实心碳管。。刚刚的!

楼上是如何加强的?方便拍个照上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