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筛糠似的晃动

楼主(2012-04-18):
mcpx经常筛糠似的抖,但有时候正常,正常起飞的话能飞,但是触碰一次就开始晃,减油门再加就又好了。或者干脆起飞时候就大晃,跟喝醉了差不多,请问各位高手,这大概是什么毛病?都拆装好几遍了,也没看出怎么解决来

网友A:
 间隙性神经错乱

网友B:
1减震,2清理舵机碳粉,最好上点润滑脂

楼主:
有可能是舵机出问题了?如果正常起飞,能平稳的飞,但是一旦触地,马上就开始晃了,震动好像也没有,会不会是横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有顽疾了

网友C:
最近mcpx怎么都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少,有啥办法不,待会吃了饭回来清理舵机试试

网友D:
看似主轴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测主轴没裂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办法,我是山寨mcpx,是不是舵机碳膜上有东西,也只能想到这个了,下次涂油,定期更换试试,我就买了点FBL那种舵机里面的油,打算以后换

网友E:
好好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highlight=mcp

楼主:
三个舵机都清理了,问题照旧,上面的帖子也看了,感觉就剩横轴了,可是滚玻璃没看出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