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多电调,供电如何搞?单独BEC还是只留一个电调供电还是全部电调一起供电?

楼主(2012-04-18):
多轴,多电调,供电如何搞?单独BEC还是只留一个电调供电还是全部电调一起供电?
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单个供。
只有一个要吧3线都接上,其他的只接信号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不由分说都插上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没云台和二楼设备,就那四个带BEC的电调原封不动全插上了。

网友:
我是单独UBEC供电
电调的+5V全挑了

网友:
单独UBEC供电

网友A:
线性BEC可以全插上,开关BEC只能使用一路。

网友:
注意看飞控说明书,按说明书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BEC可以全插上,开关BEC只能使用一路。

对的,大部分电调的BEC都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