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求教

楼主(2012-04-18):
本人只有一部911,偶尔炸鸡需要焊接一下,不过焊接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拆下主板,直接焊接,不能放水平,要一手拿飞机,一手拿烙铁,不方便,大家有工具介绍可以把机机固定,然后可以慢慢焊??另外我用的是60W烙铁尖头,焊丝是电脑铺随便截一段回来??60W烙铁是不是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只有一部911,偶尔炸鸡需要焊接一下,不过焊接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拆下主板,直接焊接,不能放水平,要一手拿飞机,一手拿烙铁,不方便,大家有工具介绍可以把机机固定,然后可以慢慢焊??另外我用的是60W烙 ...

60W大了,20W足以,你求的工具叫三只手。

网友:
我用的是30W。
同样没有工具的飘过。
今天刚换了一个场效管。双腿夹尾翼卸线--卸主板--换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