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加工这5个球体模型啊(注意球体上有各个方向的通心孔)?

楼主(2012-04-18):
材料可以是铝或者铬钢(主要考虑防锈和耐磨,不易变形),有更合适的材料也可以的。  哪位高手可以做联系我哦

各位坛子里的高手们,我现在需要找高手代做5个模型,其中一个模型图纸如下,长度80mm可以改短至45mm,(另外四个模型的孔比这个少,相对要简单一点):

外部结构图

外部结构图

剖面图

剖面图

2D图纸

2D图纸

球头--正交(更正图)20120420

球头--正交(更正图)20120420

网友A: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沙發,本樓出租。

五軸工件。

沒五軸條件四軸也可以,麻煩而且費工時。

比較想知道大盲孔中的半圓怎麼加工比較妥當。

楼主:
楼上高人, 整体结构先用车床做 ,然后小孔换四轴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比較想知道大盲孔中的半圓怎麼加工比較妥當。
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镗吧。
重点是球上面的孔啊,老大,长度80mm位置可减短指45mm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设想的加工方法是 :圆棒先钻深孔;镗孔;镗内部半圆;车圆柱;车球头;上5轴钻球头的孔。

网友:
不算太复杂,可惜有5轴机的人很少,玩得转的人就更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孔加工很简单,在一般的分度头上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楼上是个明白人,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
标题

夹持圆棒,用前面磨成圆弧的钻头钻孔,车外圆,调头,车球,分度头夹持钻孔。

网友C:
不难做,太麻烦。车床车球头,钻内孔加球头铣刀。倾斜角度回转台,分度打孔。 做5个一会会,打表装夹工件却要大把时间。 外面不给接吧,自己买车铣干吧,嘿嘿 ,来了这还不入伙。

网友:
是5轴的零件,加工无问题的。

网友:
做车球刀的哥们,赶快现身吧,别动不动就搬个五轴出来

夹装比开车麻烦多了

网友D:
如果能用塑料,精度可以接受的话,可以用3D打印机做,非常简单

网友E:
我可以干,但是你。。。。。。。

网友F:
  我有五轴的机器  不知道编程   可以提供机器

网友:
玩不转五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难做,太麻烦。车床车球头,钻内孔加球头铣刀。倾斜角度回转台,分度打孔。 做5个一会会,打表装夹工件却要大把时间。 外面不给接吧,自己买车铣干吧,嘿嘿 ,来了这还不入伙。
正解,工厂都嫌麻烦,小模型不愿意搞,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五轴的机器  不知道编程   可以提供机器
谢谢啊,可是我也是菜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干,但是你。。。。。。。
话中有话哦 兄弟.... 不妨直说呀! 都是出来混的  呵呵

网友G:
要是我干 的话。。。。。

1、内孔的球面 就弄个钻头 磨成球头 先用标准钻头打孔 然后用球头钻头靠一下

2、外球 就磨个样板 双手成型法 拿样板赶出来

3、那一堆小孔  在平板上 放个分度头 拿高度尺画出来 样冲点眼 上立钻慢慢打去了

关键是  都是自由公差  哈哈

网友:
按我的设备,8角铜棒,角度规钻孔,4爪定心车外圆,车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用塑料,精度可以接受的话,可以用3D打印机做,非常简单

精度可以控制在多少? 打印机也可以做这个?高手,确实可以考虑用塑料替代,但是球体上3mm的小孔可以适当做为5mm小孔,然后用外径5mm,内径3mm的不锈钢件塞进去,这个是个不错的方案! 好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干 的话。。。。。

1、内孔的球面 就弄个钻头 磨成球头 先用标准钻头打孔 然后用球头钻头靠一下

2、外球 就磨个样板 双手成型法 拿样板赶出来

3、那一堆小孔  在平板上 放个分度头 拿高度尺画出来 样 ...

老兄,能确保通过球心的通心孔吗?呵呵 公差当然是越小越好了,角度偏差+/-0.5度最好,+/-1.5度也勉强可以接受的

网友H:
貌似是什么喷水的头
小孔的角度和直径是多少 需要保证出的方向,只要有手艺  这东西没必要什么5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是什么喷水的头
小孔的角度和直径是多少 需要保证出的方向,只要有手艺  这东西没必要什么5轴

仔细考虑一下 确实可以不用上五轴,不是喷水的头哦,功能暂时保密,呵呵

网友I:
这个图片看可以发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图片看可以发上不

这是啥啊,每个工件的洞洞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有难度哦!!

网友J:
手头没有机械的话,可以把工件分成两份来做,
1先找个能车东西的地方,将外形车制好
2然后再找有大号铣床或者万能分度头的机加工点,钻孔

要是都在一个地方做,人家很容易把活看复杂了,分解开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个车外形和定位钻孔,帖子里也尽都是这毛病,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就这么个东西,上五轴.........要照这种思维,那现在的工业水品得倒退一百年都不止

不过现在外边搞机加工的,都很糊弄事情,就是赶个球人都不愿意整,或者整的根本就不是个圆球,我是对外协机加工基本没什么信心,除非是高价值大活人可能给你精细心点干...不过现在国人心态都不太好,没那水平还想要高价,高的干不了,小的看不上的

网友:
微型原子弹

微型原子弹

网友K: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沙發,本樓出租。

五軸工件。

沒五軸條件四軸也可以,麻煩而且費工時。

比較想知道大盲孔中的半圓怎麼加工比較妥當。

去訂一把 12.25r的球刀
就可以直接銑出那個半圓
台灣五金行一般備貨只有12.2或12.3的球刀
這種點數銑刀的要訂貨才會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是都在一个地方做,人家很容易把活看复杂了,分解开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个车外形和定位钻孔,帖子里也尽都是这毛病,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就这么个东西,上五轴.........要照这种思维,那现在的工业水品得倒退一百年都不止 ...

在這兒混了大半年了
看到了這句話最有道理

台灣早期有很多機械工廠
本身並沒有機床設備(我家也是如此)
平日作的工作只是組裝品管及測試而己
郭台銘剛創業時也只買了一台四呎車床
但接到的生意卻是電源供應器外殼及電腦機箱的工作(沖床才能作的)
還不是一樣發家致富賺大錢
其原因只有一個------>加工外包

創業初期
因為經驗及資金的不足
外包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術業有專攻
你不懂的地方
專門作這行的一定懂
等到你偷學到完全懂的時侯
到時侯再買機床也不遲
如果創業初期全部自己來
接了一個活就要先造台專用機來生產
那作到後來只有倒閉一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較想知道大盲孔中的半圓怎麼加工比較妥當。
镗吧。

好象指状铣刀能铣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去訂一把 12.25r的球刀
就可以直接銑出那個半圓
台灣五金行一般備貨只有12.2或12.3的球刀
這種點數銑刀的要訂貨才會有

: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  對唬,太久沒做加工業,都忘了還有訂製刀具這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較想知道大盲孔中的半圓怎麼加工比較妥當。
镗吧。

感謝.... 學起來...^_^&

加工這種東西,真的太久沒用會忘光光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头没有机械的话,可以把工件分成两份来做,
1先找个能车东西的地方,将外形车制好
2然后再找有大号铣床或者万能分度头的机加工点,钻孔

要是都在一个地方做,人家很容易把活看复杂了,分解开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个车外形和定位钻孔,帖子里也尽都是这毛病,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就这么个东西,上五轴.........要照这种思维,那现在的工业水品得倒退一百年都不止

不过现在外边搞机加工的,都很糊弄事情,就是赶个球人都不愿意整,或者整的根本就不是个圆球,我是对外协机加工基本没什么信心,除非是高价值大活人可能给你精细心点干...不过现在国人心态都不太好,没那水平还想要高价,高的干不了,小的看不上的.

UP2X 大大說的真是貼切。舉雙手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图片看可以发上不

超级喜欢,漂亮,手艺真好!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