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0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我的MJX F45主电机挂了,在淘宝上买了一个370电机,但发现原厂的电机上面罩着一层电路板,我买的电机没有那层电路板,请问能用么?是否要保留电机上的电路板?

网友:
这电路板是用来消火花的,拆下来换到新的马达就可以了

楼主:
哦,如果不要这个电路板会怎么样?

网友:
那就接几个药片电容

楼主:
不要这个电路板可以正常飞行么?

网友:
可以不用这个线路板,在电机接口上并两个瓷片电容消火花。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消火花?不消火花会怎么样?

网友:
不消火花容易干扰接收机。

网友:
原封不动~移装!

楼主:
谢谢各位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