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自製雷射切割機嗎?

楼主(2012-04-18):
CNC小雕如期製作中,想添加個雷射切割功能
只要能切1MM紙板或是5MM飛機木就可以了
不貪求金屬
這樣大概要多少瓦的雷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小雕如期製作中,想添加個雷射切割功能
只要能切1MM紙板或是5MM飛機木就可以了
不貪求金屬
這樣大概要多少瓦的雷射??

diy能玩得起的也就是co2激光器了~
不知道100W的co2激光器切5mm木头行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00W的体积很大吗 ?价格也很大  。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吧,就把z轴的电机换成激光管,然后z轴的升降控制激光管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的体积很大吗 ?价格也很大  。

还可以吧...小几千块,还算是DIY能承受的范围。

楼主:
好吧,放棄木頭1mm紙板或是1mm abs呢?
如果用2w綠光雷射筆透過鏡片聚焦不知道能不能切的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放棄木頭1mm紙板或是1mm abs呢?
如果用2w綠光雷射筆透過鏡片聚焦不知道能不能切的動

不知道...我没玩过激光...
2W我感觉切张纸倒是问题不大,但是1mm的东西感觉有点玄...
为啥不考虑co2呢?co2价格便宜量又足~不想上100W也可以上个40/60W嘛

网友:
電路用的玻纖板可以切,但航模用的玻纖、碳纖就切不動,中間的絲切不斷,聽說等離子切斷可以,若是上到等離子也是把主電機換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激光笔都是直接固定在Z轴上使用吧,笔头里面已经有镜头在聚焦。不然就会向太阳光那样。

网友:
楼主去广告店看看刻纸机的工作过程,或许能找到灵感 。

网友:
我的设想:
1:刻纸:
主轴电机换成步进,命名为C轴,控制刀具转动。用斜刃刻纸刀,刀尖、刀棒与C轴同心。分几层来刻,不要一刀刻透。
2:刻ABS:
两刃铣刀+喷水冷却。

网友:
ABS不用冷却的吧,转速不要太高,割起来就刷刷的了,我割有机璃一次下刀4MM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球头刀是不用冷却,不过开粗就要,不然会粘刀 !

网友:
100W的co2激光器切5mm木头足够了,有1米多长哦,切出来的木头边缘会很黑的

网友:
DIY 激光機.... 參考一下 Renan  大大的大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
楼上那个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