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电池显示报警器怎样设置下限电压?

楼主(2012-04-18):
各位高手:本人新手,买了一个25元带电显的报警器,后面有说明,全是外文, 我搞不懂,请问高手
电池
显示报警器怎样设置下限电压?谢谢了!!!

网友A:
不断地按上面的那个钮,电显就会不断显示所设置的最低报警电压

网友B:
在喇叭那头有一个隐蔽的按钮。连续按两下就进入设置电压。再按就变数值,好像是2.8v到4.2v到了4.2v再按一下又有到了2.8v。这样循环。

网友C:
一般设到3.6v,因为是负载电压,下来后看基本上是3.7多零点零几伏的样子,我是绑在电池上的,省得设时间掌握不好度。

网友D:
不好用 新旧电池得设不同电压

网友E:
3.6很快就会响,改为3.3-3.4,下来实测是3.7。花牌6S 1200mah。

网友F:
这东西只有一个按钮,太简单了,几分钟就会了

网友G:
嗯按那个按钮,能设的好象只有报警电压

网友H:
有个小按钮,小米大小,好像只能设到3.7V

网友I:
原来后面还有按钮的?!一直没发现~~

网友J:
标题
我的用了大半年了才发现这个功能的。用着还不错,我一般设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