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螺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8):
我入了一个X2,装好后,螺距的范围是-16----+16,说明书上要求的是正负13度。请问我该如何减少螺距范围。我用的是vbar,没有办法调整pitch混控。

另外,我觉得装好后的X2飞起来过于灵敏,怎么样调得稍微肉点?是不是调exp?

网友:
你照著VBAR的安装精灵来设定应该没什么难度…

无副翼要肉些试试AILE和ELEV的D/R expo 一起调到 D/R 80 EXPO 30

楼主:
请问楼上,斜盘球应该装在舵臂靠内还是外,用的是原厂舵机093

网友:
我是这样装的,说明书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