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加强问题求助 ——————急

楼主(2012-04-18):
昨晚用E51和玻璃布试着涮了两层24小时候已经固化,但是今天用小刀刮起后,用力可以一片片的斯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配合比例是1;4  玻璃布厚度0.2mm

网友:
要是松木等油脂重的木头会发生这情况,木头太潮湿也会

网友:
常温下24小时玻璃钢还没老化,仅仅只是固化了而已,强度、韧性都还没有上去。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老化过程。以前做玻璃钢的经验是固化之后丢进300多度的烤箱里面还要老化8-12小时,常温下这个老化过程到底多长没试验过。
手工做玻璃钢施工的过程中都辅助用了红外线灯以及热风枪等工具,一方面是为了让树脂稀点方便施工,同时也是为了让稀释剂挥发掉提高玻璃钢的质量和缩短老化的时间。
LS的说得对,油脂重的木材肯定会粘接不牢,就好比在玻璃钢和壳之间刷了层脱模剂一样。水分重的也一样,水分溶到树脂里去了,和稀释剂用得过多时一样的道理。不过貌似楼主的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干后手可以撕的

网友:
其实刷玻璃布之前有没必要刷几层原子灰?

网友:
虽然还没自己动手做过玻璃钢壳,但个人感觉是树脂配比有问题吧,感觉很脆,

等着被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你
我1:1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用原子灰加香蕉水加固化剂调成水状 但略微厚点
先把船体打毛  刷调好的原子灰多刷几遍   等干透用砂纸磨光   再上玻璃布  可能就没事了

网友:
天冷我用1比3的

网友:
原来船模这么复杂的呀?~!

网友:
你看看你那块木板 表面是不是喷了光漆  本身就很光滑 怎么能粘住树脂 根本没有附着力嘛

网友:
貌似玻璃布不是无碱脱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