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们用的电池是锂聚合还是锂离子还是锂铁啊?

楼主(2012-04-18):
500用的
电池
是锂聚合还是锂离子还是锂铁啊?

网友A:
大多数用的锂聚合物。。锂铁也能用如A123。。。就是重了点

网友B:
锂聚合物

网友C:
LI POLY锂聚合物
LI ION锂离子
LIFE锂铁

网友D:
软皮的一般都是聚合物吧

网友E:
有tb商家明明电池照片上标记是li-ion,却说是lipo,要注意阿

网友F:
里聚合物电池

网友G:
基本都是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H:
不知道这三者有什么差别……

网友I:
一般都是锂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