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这个摄像头搞近距离FPV 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2-04-18):
如图,
我应该找哪种接收模块呢

楼主:
电视可以直接接收信号,我有个小液晶显示器,所以不想再买小液晶电视,搞个接收模块,

网友:
2.4G

这个我也买了,空旷地方100,有遮挡15-20.效果不好,说是有声音,到就是听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小电视接收的吗

网友:
这种无线摄像头距离在一百米以内,淘宝上卖这种无线摄像头的店铺,肯定有接收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了 没有的,他们都回复用电视机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 没有的,他们都回复用电视机看

你买错了,如果是用电视机看的那种,频率就不对了,最低频率48.5M 最高也就500M左右,信号是调幅输出,功放的效率很低,距离很近,而且天线很不好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距离我只要100M左右就够了,就是找不到接收模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我只要100M左右就够了,就是找不到接收模块啊

所以说你买错了,你想必是想要把图像录下来吧?以前电子商场有卖一种电视信号放大器,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淘宝上没戏,因为这东西必须当面试过才行,所以得找实体店。再给你一个线索,有一种室内电视信号发射机/接收机(注,无线模拟信号),你也可以试试,同样要找实体店。

网友:
加一个电视盒试试,能接受电视信号输出色差的那种,不过要百把块钱,还不如多掏两百直接买个小电视算了,你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有 呵呵。。
和路由器体积差不多,觉得体积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