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熄火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2-04-18):
(图片)

网友:
分配到一个开关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油门锁定,不是熄火哦,难道LZ飞油机

楼主:
我的电的

网友:
你要是升级到最新的5.0版本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油门熄火了!

网友:
在CONDITION里面有油门HOLD 设定 选择一个开关就行 你发的图片是设置HOLD 油门 电机要设为0%

网友:
把thr cut定义在可以回弹的那个开关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