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问题

楼主(2012-04-18):
想入V8,现在有蓝色大V8和迷你小V8产地一样价格小V8要便宜一百元,想问的是它们功能,性能,质量有区别吗?

网友A:
性、功能都一样,传感器也一样,只是分体跟一体的区别

网友B:
大吧 更漂亮啊 感应器会闪灯

网友C:
电机用小的就好

网友D:
大V8有油机的定速功能,传感器和软件大V8和小V8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唯一区别就是大V8可以油机定速

网友E:
小v8也有油机定速啊
至少界面上有

网友F:
都可以定速。

网友G:
大v8抗震比较好。推荐用在90级飞机上

楼主:
综上所述还是打得比较好

网友H:
小飞机用小的(500以下,机体空间小没法用大的),大飞机机体空间大,用大的好,大的传感器分开,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插线的影响,小八的插线和传感器在一起,一堆的插线很容易震动的,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性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