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救!飞过泰世X系列和亚拓的朋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4-18):
现在亚拓和泰世X系列的电直很火,我一直在潜水现在准备入500.550级的电直,看中了亚拓550.500和泰世X5.X4经过各方面的比较后就纠结了,比较偏爱X4,不要说一样来一台,无那么多米,我是以飞行为乐趣不是以JJ多为满足感,一台就够,望各位没有踊跃提出建议和看法,先谢过!

网友A:
肯定是亚拓的机型咯,无论配件的取得容易度还是价格,都是亚拓高一筹

网友B:
我觉得x4还是可以的 原装套装很舒服
感觉很好

网友B:
当然logo400se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爽飞的飞机 不同风格

网友C:
肯定是泰世的机型咯,无论用料做工还是电子件的档次,都是泰世高一筹

网友:
不差钱LOGO400 或者400se ,飞3D X5, 悠闲优美飞飞 600fel

网友D:
亚拓感觉配件要方便一些,拥有量多。

网友E:
yt 的配件便宜些。看经济了。买得起也要养得起

网友F:
X4 3DX特别版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
在亚托板块,肯定就是亚托了

网友H:
建议亚拓500.............玩起来没压力........因为很多副厂件.........你懂的~

网友I:
上新款的500efl,好飞

网友J:
为以后90E做准备 建议飞X5 5200毫安电池也能飞`

网友K:
比較看看亞拓與泰世論壇人氣,答 案還需討論嗎

网友L:
如果一台就夠可以考慮雷虎X50E
其他兩個不是一個檔次的,但是配件問題很大。。

网友M:
X系列好飞,电子件级别高,飞的时候很爽,只是炸下来就比宇宙心疼多了

网友N:
亚拓投一票,性价比远超泰式,配件供应也及时,人气那就更加不用说了.相信群众的选择

网友O:
各来一架自己体验!

网友:
搞台COMPASS的ATOM 500,超级耐炸的~!

网友:
有米搞雷虎,不过配件就比较杯具,比较有米搞泰世,配件有点杯具,有一点米搞亚拓,配件比较亲民,不是很有米搞COMPASS ATOM 500,配件应该好弄,实在没有米就搞飞越500,配件可以随便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建议,王八吃秤砣WO 铁了心决定入X4了

网友:
必须是亚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以后90E做准备 建议飞X5   5200毫安电池也能飞`

不知原装头罩放得下吗?

网友:
发到这个区,肯定暴多人推荐亚托了~

其实泰世的X系列飞机较亚托系列的轻很多,动作飞起来更轻盈些,感觉盒式机身结构也更加坚固。
不过X4的噪音比较大,因为是两级齿轮传动的

网友P:
现在出的X4舵机不是以前的了。换成SAVOX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出的X4舵机不是以前的了。换成SAVOX舵机了
不会吧?

网友:
肯定是x5, 俺是有亚拓450 700,泰世425的人

X4基本上就是个碳纤版425加上好点的电子件和斜盘直驱,x4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的二级传动,这种设计很过时也很扯淡,你去看看425论坛里多少飞扫齿,单向打滑,过热等等问题的,你要是新手飞飞航线啥的肯定没问题,但是要是稍微暴力点问题就出来了。这也是我抛弃425的原因

x5基本上是重新设计的飞机,传动效率方面x4没法比。 而且初次成本和零件也不会贵很多。

网友:
原厂件泰世便宜吧~

网友:
就外形来说,我选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