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DSX9 II 遥控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刚入手的DSX9II 用了不超过15次,现在只要超过15米就完全没有信号了。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搞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不对哦,先换个接收机试下,看距离远不,远的话,就是接收的问题,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哦,先换个接收机试下,看距离远不,远的话,就是接收的问题,反之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控的遥控距离应该是1KM左右

是新控还是二手的?接收是行货还是山寨的?

网友:
就算山寨也不会15M

网友:
15m!!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不是吧,15M?我也是这个控,楼主不要吓我?呵呵~我用的EA卫星接收

网友B:
我的DSX9地面拉距1。7公里,我用的是原装接收,你还是先检查接收。

网友:
楼主的控后面发射指示灯还亮吗?
可以发回青岛JR帮你检测
0532-809883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SX9地面拉距1。7公里,我用的是原装接收,你还是先检查接收。

感谢9楼给我个定心丸,我也是DSX9,只有一个原装接收,装在直升机上用,飞几远都没有问题。其他机只能买垃圾级的6100,情况确实与LZ说的一样,我在旧白云机场试过,有很多模友做证明人。

网友:
近日买一个新的天-7才600多,带2个接收。不用再担心距离问题,省心省钱,飞丢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