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问题 !车床拖板镶条问题!急!

楼主(2012-04-18):
我有台CJ0625 ,总觉得车钢件时震动大,今天才发现溜板箱和床身之间的镶条磨损了 ,溜板箱向上提都有间隙,是两边镶条磨损了,怎么办?我想直接上磨床把镶条磨一道 ,但不知这个镶条是整个磨一道还是和床身之间的位置稍微磨点,留几丝间隙?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调整,你的镶条是不可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你的镶条是不可调的吗?

我车床的镶条好像就是螺母些固定的,怎么条,能不能把镶条拿到平磨上去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磨什么?磨了只会变小啊,间隙更大啊?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是哪里的,还是请楼主上图片最好你描述的。。。

网友:
上图更直观,说不定你说的东西和大家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谢谢帮顶!就是我图上标明的存在间隙的部分!由于磨损,产生间隙,能否将上面全部磨一次,但又想如果全磨了,一点间隙都没了,溜板又怎么运动喃 急人,请多多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40床用0.04的塞尺塞进去不超过20MM,同时拖板手动轻便无阻涩为合格,小床就不知道要求是多少了,想来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这种改成带镶条的吧。

单山导轨一侧的压板和导轨下面之间带镶条吗?
不带也改吧!
我是改了,镶条用HT150也就是普通机壳的用铸铁比床身HT200软多了还有自润滑作用。呵呵

有钻铣床好改,没的话手挫吧看手艺了。不用上磨床,铣平后压紧磨磨就光了。

网友:
这个不叫镶条吧。。。。。。。

网友:
磨吧!就磨你说的镶条与溜板接触那一部份面

网友:
标题

楼主,那不叫镶条,那叫压板。严重误导

网友:
先查看一下中拖板和小托板是否摇晃,如果摇晃,调整中拖板和小拖板的塞铁,如果塞铁也就是你说的镶条间隙太大,可以在间隙中加上一片铁片,填满间隙。中、小拖板牢固了,溜板箱有点晃动问题也不大,工作的时候压力是向下的,导轨底部的压板一般不用管它。

网友:
垫点东西就行了,配合的短导轨用软的铜皮什么都可以,胶木也行。当然如果有导轨软带最好了,不用粘,直接垫入。这个是防止上浮的,正常切削不受这个间隙的影响。除非切削方式有问题。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各位 ,大小托板的间隙我调整了 ,都对的,就是端车时不能锁紧,另外我发现钢件吃刀多点,赤耳的声音就出来了,怀疑这个间隙大了

网友:
车东西小托板中托板都要调整好否者震刀难免。小床切断时锁紧溜板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