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线切割铝件价格!!!

楼主(2012-04-18):
今天把自己做的一个铝合金零件和两个钢件一起拿去线切割,老板给我说工费 ,钢件3元5, 铝件6!这个3元5和5元5是怎么算的?是什么单位?  我是个新手确实不知道机加工行情,也不好多问,装老手  另外老板说要做铝件他的滚筒和什么都要重新换 ,所以价格贵 !是这样的吗?求救啊

网友:
3.5,割了好多。。呵呵

网友:
线切割铝比较困难,具体我也不懂,楼下继续回答

楼主:
3元5是割3个45#钢件,这个是面积单位还是时间单位 ?老板直接就这样说工费,我不好细问

网友:
一般按表面积算的,我这是每平方mm0.003元。铝比铁难割单价加倍

网友:
我这是每平方mm0.0035元

网友A:
应该是

线切割时间=周长x厚度/1200
再乘以3.5就是铁件的价格了,铝件乘以5.5
铝件为什么贵?请百度下 “线切割 铝”就明白了

网友B:
找碳刷导电的线切割即可。一般线切割导电是用导电块的,割铝会严重损伤导电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碳刷导电的线切割即可。一般线切割导电是用导电块的,割铝会严重损伤导电块。

还损伤丝桶。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好兄弟 计算的方法每平方mm0.0035元,那算下来一个小零件才2,3元?外面却要收7,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时间=周长x厚度/1200
再乘以3.5就是铁件的价格了,铝件乘以5.5
铝件为什么贵?请百度下 “线切割 铝”就明白了

按照这样的算法 ,我一个圆柄直径40毫米 厚度10毫米计算差不多3元5 ,加工点却要收到8元,还说是优惠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样的算法 ,我一个圆柄直径40毫米 厚度10毫米计算差不多3元5 ,加工点却要收到8元,还说是优惠了的

件小就贵些,老要装卡,件大睡这觉就挣钱,所以便宜些。另外线切割最佳厚度是40mm-50m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奇怪我这机器怎不伤丝丝桶爹?说不上天天割起码一年也要割两个月,四五年了丝桶还很好啊。

网友:
不伤丝筒,伤导电块也就罢了,关键是夹丝,丝断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