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刻的物体有错位重叠 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8):
雕刻机
刻的物体有错位重叠 原因和解决方法:
原因在于:
----1.机器长时间工作,连轴器
处的顶
丝有松动。
----2.连轴器缺少润滑。
----3.各部分连接控制线接触不良(功控线传输线)
----4.用户电压过低使驱动电流减少,达不到机器所需参数,如小马拉大车。
解决方法:
----1.将错位有问题轴电术处的连轴器顶线紧固。
----2.将有故障轴连轴器处涂40#以上稍逍润滑油。
----3.将所有连线拆掉再装。
----4.接稳压电源
调驱动器电流

网友A:
沙發,感謝。
筆記中...

网友B:
请教一下.连轴器缺少什么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