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410mm轴距

楼主(2012-04-18):
帮同事做的四轴,装得玉兔飞控。。。

网友:
螺丝长了 锯短点

网友:
飞控板用尼龙柱绝缘好些

网友:
主板上有CF板 主板下面的接线做好屏蔽哦

网友:
脚架降落容易折断吧。觉得泡棉或带弹簧的脚架可靠些。

网友:
电源分配板移到夹层的最下面去,离兔子远点。那样电源线还能藏起来,好看些。

网友:
看着那架子下面的“四把刀”有点怕怕

楼主:
各位说得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