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版四轴飞行套件,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18):
新人,求老鸟赐教!
乞丐版四轴飞行套件,大家帮忙看看!

X600四轴机架  138

KK 飞控板 V5.5 (最新V2.6版本) 79

新西达 XXD A2212 (带子弹头桨夹 香蕉插)4套  196

好盈 Skywalker 20A 电调 4个  192

双天 XP22003ES 11.1V 2200mAh,3S,20C 锂电池 138

1045正反桨 2对  7

飞科达 IMAX B6 平衡充电器  158

Radiolink乐迪 T6EAP 6通道(带接收机)遥控器 328

其他附件一批

网友:
如果是乞丐版的话
花牌2200 100左右
普通平衡充50左右
天地飞6 280
浆多买点,2对肯定不够

网友:
鉴定配置OK,以后升级仅需换飞控。

网友:
不如买个带平衡的 FF , 可玩性大多了。

网友:
以俺刚入四轴新手的经验,这架子太重了,不过外型挺好看(俺就是冲着外型去买嘀,后来还配了轮子),一块3S 2200的电池飞下来也就5~6分钟(130大米的花牌),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这个架子

网友:
我也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如果是乞丐版的话
电调XXD 好盈程序 30A 140
XXD 2212 KV1000 180
不锈钢机架 68

网友:
还有更乞丐的

网友:
乞丐不一定没米,乞丐也是一种职业。

网友:
如果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能坚持就买KK,如果你不够坚定容易失去信心,还个买个带自稳的飞控吧,这个配置不要考虑外观好看,把架子搞轻一点,飞久一点,(个人意见)

网友:
mark 买件参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乞丐版的话
电调XXD 好盈程序 30A 140
XXD 2212 KV1000 180
不锈钢机架 68

我用的是XXD 好盈程序 25A 的呢,配80*45的桨

网友:
KK 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用过XXD后就不想要了。朗宇静很多。X系列更适合四轴。

网友:
练手绝对没有问题的 KK板调整好 就是一架四通道直升机的感觉

网友:
控有能力的话一次到位会省很多,不然看着家里那么多便宜的控就头大,再说加起来也不比好控便宜。。。

网友:
我用X600的架子,喜忧参半:

1. 电机架、脚架极不可靠,还带弹簧呢,小摔几下就over了。拆了就还轻多了。
2. 钢管和机身很可靠,非常结实

你要是自己能做电机架、脚架,X600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