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飞控,有风就抽筋,

楼主(2012-04-18):
刚开始的时候很稳,上次小炸以后,有风就抽筋,一下一下的跟失控似的,是不是桨振动大了影响的飞控?炸完以后桨的动静比以前大了!~~

网友A:
那就灌浆。 平衡感度在小点

网友B:
原因很多,主要是震动引起的,有很多解决这类问题的帖子,但想把-S飞好要下苦功

网友C:
除了看桨有没有缺口之类的,也看下电机弯没弯,机身上的螺丝松没松。

网友D:
俺的桨,有缺口也没事,不过不能大啊,大了我就用铬铁糊一下,再打磨,接着用

网友E:
-S飞控要做好减震

楼主:
我靠不会这么不抗震吧,现在新问题来了,慢慢的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