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调试求教

楼主(2012-04-18):
小弟真心求教,KK飞控,好盈10A电调,XXD9克微型
电机
,天6控。
首先接线百分百正确,步骤也对,遇到以下问题。
1.首先解锁时飞控板上的LED不闪烁,但是可以解锁。
2.每次解锁启动时有一定概率启动不了。
以前用过过XXDKV1000配1045浆,好盈20A,解锁时一点没问题,不知这次问题在哪,求指导

网友A:
油门微调往下拉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下了,没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电调要自动保护?所以启动不了?然后我断电过一会就行了。。。

网友B:
我根本解不了锁啊…我用得jr9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