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有高手帮小弟解决下折弯机的问题吗

楼主(2012-04-18):
小弟一台折弯机 油缸回程时噪音很大 压力不稳 声音跟傻猪一样 原本以为是油不行 今天换的新液压油还是这样 折弯机是63t 2500长的

网友A:
如果只是回程出问题应先检查一下油缸是否内漏

网友B:
检查溢流阀和节流阀我

网友C:
理解你的处境.一定是机械过了保修期.修理的人过来..随便弄弄要价都是300以上

网友D:
氮气弹簧的问题吧,以前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理解那我了
保修期内都有这个问题 夏天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其他四个季度都不行 真的不懂为什么 以为是油的问题结果换油花1000多还是不行 液压这方面的东西太难搞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什么地方装有氮气弹簧

网友E:
检查一下那个跟油箱装在一块的液控单向阀的阀芯是否卡死

网友D:
看错了,以为是剪板机,

网友F:
检查差动部分

网友G:
是不是回程声音很大,往下压到位时声音也很大,长时间工作声音就小了,这是这种折弯机的通病,我以前单位也有一台也这样的毛病,你可以把液压油加热40度以上看看,是不是声音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