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3D卡+雷赛驱动,只有F800这速度

楼主(2012-04-18):
维宏3D卡+雷赛M542-05+东方57 3.7A的
电机
为什么F800就上不去了,再上就掉步啦,不知是什么原因,
现怀于是不是雷赛M542-05驱动太差了,上网查过原来这个是M542的第一代产品,买的时候看到电流大就买了这个,再在后悔啦.
大伙有遇过就样的情况吗?又知不知是什么原因搞到会这样的呢?希望有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细分少点试试

网友B:
1、调整一下驱动的电流,不是越大越好,与电机适配才能效果好。
2、仔细调整机械,使之运行在最好状态

网友C:
和驱动有关系,有个解决方法就是把电机串联改并联, 速度肯定会上去

楼主:
由2细分到128细分都试过了,2细分软件可以去到7000,但电机最高才去到800,4细分,8细分,16细分,一个样还是最高只能去到800,如果128细分更惨,软件都只能支持110,不知这卡用128细分还有什么用,哎...
电流也按选个几相档了,一个样,我的电机是两相六线的,我接成串联,电流用3.7*0.7=2.6驱动的
还没连接机构,所以是最运转的了
现在最担心就是,如果是驱动问题,我就惨罗,260块一个啊,三个啊,伤不起啊.........

网友D:
把电机换掉,就好了,建议用100元的57新电机,我一直在用542啊,86电机速度F6000没问题,

网友E:
驱动没有问题,我用维宏3D卡+雷赛M542-05+日本二手2A57电机,速度可以跑到F15000,很惊人啊

楼主:
又换啊,早知就买新的好过,三个垃圾电机花了我差不多两百块
那你们觉得M542-05好还是升级后V2.0的好啊?好像升级后的V2.0最大电流才去到3.0A
还打算打电话给卖家看可不可以换M542 V2.0的呢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给点意见小弟

网友F:
转速800已经可以了,我的86加长才上到2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F15000!!!什么概念啊,是不是我的设置问题啊,软件都不支持吧?

楼主:
200好像有点小吧,我的也是加长形的,不知是不是加长都会慢点的呢?
用还是会用,将就着用,没钱没办法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G:
我跟你情况一样 我的驱动是很老的几十块的那种 很大散热片

网友H: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问楼主的驱动电压是多少?? 我的当时就是电流调的有点高,电压24v,偏低,后来把电流调到2A电压换成43伏,就提高了不少,也很稳定,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用的电压是34V,说起电压就烦人了,垃圾变压器,空载温度都会升到 70多度,
驱动也气人,睇到电流大就买M542-05,买后原来是第一代产品,现在都不知换还是不换第三代的V2.0,
V2.0版好像说对步进的温度和噪音有改进,但就驱动电流就由原来的3.6A缩水到3.0A,
烦恼中啊,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H:
回复 楼主:
您测量一下运行时的电压,会不会因为变压器内阻大造成压降大,实际工作时的电压自然就低了很多,我的是一个自己缠的600瓦左右的环变,带3个雷赛M542-05.运行时的压降好像是2v.

网友I:
你电源 用的多大的啊 细分 是多少 还有丝杆三点的同心度 导轨丝杆三个的平行度

网友I:
用400W 左右的电源

楼主:
我现在只接了一个电机,连丝杆都没接的啊,所以是不存机构方面的影响
我的电源足够力,电源虽然只有300VA,但我就最高输出只有24V,整流滤波后得34V,电流理论可以去到12A
所以压降完成没有,接上电机运转也是34V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宏3D卡+雷赛M542-05+东方57 3.7A的电机
为什么F800就上不去了,再上就掉步啦,不知是什么原因,
现怀于是不是雷赛M542-05驱动太差了,上网查过原来这个是M542的第一代产品,买的时候看到电流大就买了这个,再在后悔啦. ...

电机是几伏(电阻几欧的)3.7A的,电压是高的就需要高压驱动才能上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