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蝎子130A电调设定油门行程的方法

楼主(2012-04-19):
我按照说明书,遥控器油门最大-开接受电-电调接收器达到IRS档-给电调通电,但是没有听到2声最大油门确认声,而是3声比比比,进入编程模式。
请问怎么样才能确认行程啊。电调BEC红线移除了的。用的电池的2块6S电(储存电压)。

网友A:
應該要打到PWM檔,如果你是Futaba控,油門通道得反向

油門開最大,接電,兩聲,拉到最低,再響一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要打到PWM檔,如果你是Futaba控,油門通道得反向

油門開最大,接電,兩聲,拉到最低,再響一次,完成

铁汉大大,我也试过打到PWM档,我是SP那个美国控,油门开最大,接电,不是两声,是警报声,并且持续黄闪灯。

网友:
   虫子牌电调~

网友A:
你接油門線到那紅外線接收機時,插頭金屬面是朝上還是朝電路板?

你試著靶這個紅外線接收先取消,然後直接插接收的油門通道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油門線到那紅外線接收機時,插頭金屬面是朝上還是朝電路板?

你試著靶這個紅外線接收先取消,然後直接插接收的油門通道試試看

金属面是朝上(和出来线正负相对应)。好的,晚上我去试试取消红外线接受看。
十分感激大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