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没有卖100A以上电调的。

楼主(2012-04-19):
如题,动力3660左右,电调100A以上

网友A:
凤凰貌似有160A的!

网友A:
类型:FLY180A -
ICE高压
恒定电流:180A
最大电流:200A/10秒
输入电压:4-14S锂电或12-42
Ni-MH/Ni-Cd电池
BEC输出:无
PWM:8-16KHz
最大转速:2极无刷电机240000的转速
尺寸:70mm x
53mm x 30mm
重量:128g

网友B:
观点
我的观点:玩电船不需要那么好的电调。在各方面性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价格越便宜越好,尤其新手。因为船每时每刻都在水里运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进水烧了也不心疼。哈哈 这是个人见解。如果经济允许,那买最好的!本人现在用的XXD200A电调。

网友C:
市面上现在最大好像240A吧!

网友D:
我有个飞浪120A全新的,需要的话350让给你,送个设置卡。

网友E:
木有用过 100A 以下的飘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350那个对于我来说太高档了。二手我最多只接受200多一点的。新的就在看看,不行就直接搞个XXD吧也是200块的样子,总觉得XXD的样儿好丑啊。

网友F:
好野没平野,买只ETTI.90安。自己加电容400左右。又有保修

网友G:
偶也只用得起X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