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做什么了

楼主(2012-04-19):
向各位老魔请教下 我现在飞飘飘机在风速5~6M/S的速度可以完美起落了
请问我现在能飞其它的什么飞机啊? 自己做都可以
请老魔们给个链或传个图纸 谢谢 我邮箱:
635067641@qq.com

网友A:
多带100克载荷在飞机上,看看还能不能保持原来的飞行水平?
可以的话就上速度快一些的,中单翼的前拉机也可以尝试一下(3D、3A)

网友B:
自己做就做微风吧 成品机可以考虑MD的小赛

网友C:
试一下下单翼机,这类飞机较灵活,二战机为多,速度快,可以做些动作,提高飞行的趣味性。当然操控难度比上单翼机稍高。
如:FW190、P40、P51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加重 加重之后还能飞行完美了 就可以升级练什么机型???给个链或图 谢谢

网友A:
加重飞机是令翼载荷加大,起降速度加大,飞行控制难度增加,但未必能提高多少技术。
多飞多练是没错的,进阶的飞机,稳妥的话可以飞赛斯纳之类的,请搜索论坛或淘宝。
如果喜欢挑战性高一点的话,有2个方向可以考虑:喜欢动作花俏的,可以飞3D机,请搜查EXTRA330、INDEX等。先从KT机飞起吧,费用低!
如果想练好扎实的飞行技术,可以考虑飞F3A,买架95元那只F3A,(在论坛里搜索“95元”),能基本飞好起降和F3A的航线后,可以继续升级,玩更大的3A,也可以玩仿真的模型,就是各类的涵道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