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1510电机可以用两叶桨吗

楼主(2012-04-19):
之前一直用的是5030三页桨,昨晚折了好几根,子弹头也弯了。所以现在想用两叶桨,不知道5045行不行?
用两叶桨有两个好处,第一便宜,三页桨七块一根,两页两块一根。第二可以用桨保护器,不用担心子弹头会弯,螺旋桨撞到东西了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用了两叶桨以后升力会不会下降?是否可以通过增大螺距来解决?电调我用的是20安的,不会过热。如果可以的话以后就一直用两叶桨了。

网友A:
飞四轴别用桨保护器。用两叶还是三叶桨这个完全在于你,貌似没见说必须用哪种桨的。

网友B:
你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C:
我个人是喜欢用3叶桨的,首先我觉得效率高,拉力大,而且看着有气势,另外告诉你7元一对的三叶桨,别骂我是托,我也没用过,我用的是1060的,搜 5045彩色三叶螺旋桨5x4.5三叶正反桨X240专用桨5寸6色可选可批发 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