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牛人简单图解田宫1:16系列的悬挂系统

楼主(2012-04-19):
如题,很想了解下,thx

楼主:
没图简单口述以下也行,各位有田tank的都说下吧,thx

网友A:
扭片减震,一端固定好,另一端连接摆臂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弹簧片有弹力,可以回弹,所以摆臂摆动的时候就有弹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部型号都是这种方式的减震么

网友C:
貌似M26不是

网友D:
381说的是模拟扭杆。。。还有很多减震方式。。。。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