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K4机头怎么打开

楼主(2012-04-19):
2K4的齿轮崩了 在淘宝上买了钢制齿轮 准备换上 机头怎么打开 怕把机头搞坏了 求教大家!

网友A:
1、拆掉外围所有部件,包括挂轮箱外壳、挂轮、电控箱这些碍事的东西,做好记号,以备恢复原样,可用记号笔做记号,数字或划线均可。有相机可拍照留念,做参考。
2、拆掉电机。
3、床头跟导轨接触的地方有四颗固定螺丝,松掉这固定螺丝,床头箱整个拿下来了。
4、再拆床头箱。零件很多,不详细说了,根据实际情况,该拆就拆。
5.顺便检查一下轴承看是否缺油了,检查一下电机的碳刷是否需要更换了。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要拆掉丝杠
否则 六角扳手下不去

网友D:
补充一下:还要把卡盘拿下,然后通过法兰三个孔把轴承盖螺丝拧出。
床头箱内小轴(变速轴)上两个卡簧(在床头箱外)要取出来才能把轴打出来,取主轴时最好用大于80mm直径圆管,将法兰套入圆管内,然后从主轴尾部轻轻打(要用较硬的圆木柱垫住主轴),我用3磅的铁锤轻轻一打就出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小鸡鸡已经脱胎换骨了 换了钢牙的齿轮和金属的电机同步齿轮,汇报完毕!再一次谢谢大家!

网友A:
换成钢牙后的噪音怎么样?

网友A:
钢牙的润滑怎么办?

网友E:
你在淘宝买的,有链接没?多少米?我也想换

楼主:
回复10楼:用壳牌800克包装红色润滑脂 填满机头内。 噪音比塑料大些 感觉还行 。

楼主:
回11楼:钢牙链接:
http://shop33317542.taobao.com/
西马特SIEG:车床配件(滑移双联齿轮)(24:9518A.02-04)
西马特SIEG:车床配件(滑移双联齿轮)(24:9518A.02-04)

楼主:
含邮费:175元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不用拆丝杠,把六角螺丝刀截掉一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