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四轴或六轴某个电机不爱转有点卡可能是这个原因 ...
如果你的四轴或六轴某个电机不爱转有点卡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2-04-19):
注意如果你的四轴或六轴某个
电机
不爱转有点卡可是这个原因.......很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之间链接的有点虚导致电机不爱转 用手波动一下就和其它电机一起转了 这样飞起来很危险 随时有可能炸鸡可能!下面是发生情况的视频!

网友A:
这叫缺相。

网友B:
这叫死相

网友C:
LZ的两个支架和脚架是怎么安装上的?

楼主:
DIY自己打眼
对这叫缺相! 这个得细排查了

网友D:
不是虚,已经少了一相电了,6轴我不知道,4轴你都飞不起来的

网友E(2012-09-11):
密码多少啊

网友F:
看看电机里面的绕线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G:
什么也没有看到.

网友H:
要 密码 得瑟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