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运转德国D6800-130V-3相交流200M高速主轴电机基本情况

楼主(2012-04-19):
试运转德国D6800-130V-3相交流200M高速主轴电机基本情况:
*变频器设置输出的上限电压为133V

下面是运行在120HZ时电流1.3A  微热

这个图片是运行在200HZ时电流如上  也是微热

结论:半小时空载后手背测温照样微微热并且没有上升的趋势--停机!!!

标牌

标牌

120HZ状态

120HZ状态

200HZ时电流也是1.3A

200HZ时电流也是1.3A

网友:
前两天在论坛收的吧?

楼主:
是的,,,主要看着我这个变频器的功能可以"限定输出电压"才买的啊

网友:
换轴承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来不及换,,目前声音比电钻小一半吧,,主要精力在捣鼓另一个垃圾轴哦

网友B:
变频 都可以设置 的 可以自己读电机的  也可以自己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 都可以设置 的 可以自己读电机的  也可以自己设

----不叫自己读电机,而是叫"自整定功能"从而为不懂得手工设置的人提供简易的方式,比如电机的级数 电机电流和启动阀值什么的,这方面以德国变频器比较严谨.但电机使用基本电压还是需要人工设置的.

网友:
50HZ应该在1400转左右了吧..200HZ...4000转?

话说很多变频器都可以限定最高输出电压...不过以前不明白.也不敢上高于60HZ,,,谢谢你启发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来不及换,,目前声音比电钻小一半吧,,主要精力在捣鼓另一个垃圾轴哦

我的也没换,不过我拆开了,只有两只普通轴承。

网友:
看上去很高级啊!

网友:
那不就是读电机 吗

网友: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可以设定电压,而且还可以自动调谐电机,启动这功能,能够自动读取电机参数,自动设定最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