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拆个小型三丰百分表

楼主(2012-04-19):
前两天淘了两个百分表,外径不足40mm.小巧精致
其中一个指针有点偏:

试着拆开调整:

内部结构:

组装后:

第一次组装后有回差,重新调试后,感觉还可以,精度不知,回弹灵活,复位准确。

网友:
图没有看到啊

楼主:
上个图真不容易

网友:
这个1191才算小哦。

网友A:
小的好还是大好的?

网友:
还没见过8楼那么MINI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好还是大好的?

那要看使用者的年龄   。

网友B:
不管小的大的,不要买最流行的,比如哈量的6钻防震行程10mm的表,假的非常多,如果买短的5mm的,假的就很少,如果买行程30的,目前没发现假的,原因嘛,造假也要考虑成本嘛,开次模具当然要仿最好销的了。

楼主:
还有个据说是苏联产的千分表,不知道怎么拆,有高手在吗,说一下:

上面只看到三个孔,里面没有螺丝:

网友:
矿坛的弟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近在那上边七8块表了,平时使用到的都是在当地买的国产新表。
对于二手的东西只是出于好奇,价格实在,看到就想买,现在手里的百 千分表不下10个,网上买的表一次都没正式用过。
当然也不会出手的,属于工具收藏党。下面这个是30mm的,也是经过修复的,里边一个齿轮坏了,是用另外一块表的配件换的,现在的状态良好:

网友:
都是好工具。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据说是苏联产的千分表,不知道怎么拆,有高手在吗,说一下:
上面只看到三个孔,里面没有螺丝:

苏联表壳底那3个孔是压铸这个铝客时的模具顶杆印子吧,应该是从表盘正面先拆掉盖子,取下表针,拿掉等分盘,然后里面能看到螺丝

网友:
打错了,铝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抽时间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小的大的,不要买最流行的,比如哈量的6钻防震行程10mm的表,假的非常多,如果买短的5mm的,假的就很少,如果买行程30的,目前没发现假的,原因嘛,造假也要考虑成本嘛,开次模具当然要仿最好销的了。
                                                                                                    :loveliness: 学习

楼主:
按照楼上的方法已经顺利打开:

整体感觉做工比三丰的要精密,关键是用料较实惠,耐冲击震动,调整后装上回弹精确。

网友:
我也有几个三分的,还凑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是头断了吗?如果不嫌快递贵的话,我给你一个,其实找个合适的小螺丝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
三丰百分表到有几个,可惜磁力座摔坏了!

网友:
这东西不需要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头断了吗?如果不嫌快递贵的话,我给你一个,其实找个合适的小螺丝做一个也不难。

谢谢兄弟你了,我电话告诉一朋友,他说到他厂里拿一尾巴给我,他工具箱有个新的,也打算掳出来。我等不及了,刚100多块先败一桂林产的。

照片

网友:
看上去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二手表到手后,有时候表的回弹不灵敏,测量就不准确,拆开清洗后不会影响精度,除非把齿碰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