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主轴拆卸

楼主(2012-04-19):
(图片)

网友:
把带三根手柄的那个东西整个拔下来,主轴就拿下来了

楼主:
我把左侧升降杆弹簧卸掉,但是从右侧拔不出升降手轮

网友:
那个东西叫什么名称呢?主轴升降齿轮?反正就是一根轴,上面有长齿,跟主轴的上的齿相咬合,通过手柄转动,带动主轴上下移动。有它给别着,主轴当然拿不下了,把它抽出来就行了。

网友:
你看看底下是不是有限位螺丝,

网友:
在箱体底部有限位螺丝,不让它随意抽出来,一般是这样

网友:
就在转轴正下方找找看

楼主:
限位螺丝拆掉了,控制升降的齿轮从侧面敲都出不来,升降杆感觉里面有限位,是不是把夹头拆掉从上面摇出来主轴,夹头目前没卸下来,锈上了

网友:
要是没有,你就拆下手柄这头的用小螺丝固定的那个盖子,看看能不能拿下来手柄那个转轴,从另一头取下里面的那个长齿轮,不同的钻,设计也不大一样

楼主:
谢谢  热心解答,我再试试,感谢

网友:
进入学习滴:loveliness: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直接在上面拆花键,方法是把主轴提上来,用卡钳拆掉花键上的弹性卡环,然后用木槌砸花键,就把主轴从套筒里面砸出来了。

网友:
楼上都正确

网友:
钻头锈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下面垫上报纸什么的,上铣刀,去铣木头

很快钻头就掉下来了

这个就是夹钻头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