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发热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的450电调,好盈40A铂金版,最近发现发热很厉害,我把他绑在
电池
托板下,他的热量可以融掉上面固定电池的魔术贴,连包在电调上的热缩管貌似也有一点融掉的迹象
我用的是花牌3900kv的马达,搭配12t斜齿,我检查过马达齿和大齿盘的间距,不是很紧。请教使用过这款电调的模友们,还有什么原因回导致电调发热如此厉害?

楼主: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能负载太大或都有缺相的可能!

楼主:
我发现问题是斜齿的精度的问题,用手转动大齿盘,一卡一卡的,
山寨斜齿千万不能用啊,看来有些东西还是要用原厂的啊~

网友B:
斜齿加工难度叫大,有条件还是用原厂的吧,除了静音感觉没别的好处,高速还会产生轴向推力。

网友C:
 冰山兄,能听进你建议的人少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到轴向推力更加验证了问题出在斜齿上,我是飞越的轴承,精度和顺滑度不是很好,有轴向推力阻力就更加大,于是负载大,电调发热。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D:
我只晓得开关电源的电调发热严重就不是好事拉
因为原本发热不大的

网友E:
我的450 好淫40A铂金也是飞完一块电池悬停7分钟下来,也是很烫手啊,不知道为什么,,我12T的直齿,也是3900KV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山寨好盈吗?还是3900kv太暴力?还有你要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使转动不顺滑,阻力大也会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