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能不能接标准的GPS模块??

楼主(2012-04-19):
看他们配的那种模块貌似都是漂移很大那种,我现在多轴,买的有U-BOX的模块不知道能通用不~~~

网友:
一般串口GPS模块如果有5V,地线、TX、RX四根线,输出信号也是一样的

但是波特率不同不能通讯,例如退棋的GPS是9600,信鸽的是4800,Arkbird飞控配的是38400的波特率,

但是Arkbird飞控本身是自适应波特率的,通吃9600-115200的GPS模块,接上都可以使用。

网友:
手上也有个该模块的gps,波特率9600,接h控没反应…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不过要飞控支持。

楼主:
概要
主芯片:U-BLOX NEO-6M
C/A 码,1.023MHz码流
接收频段:L1 [1575.42MHz]
定位性能
2D平面:5m[平均]
2D平面:3m[平均],有WAAS辅助.
漂移:<0.02m/s
授时精度:1us
参照坐标系:WGS-84
最大海拔高度:18000米
最大速度:515m/s
加速度:<4g
电性能:
跟踪灵敏度:-161dBm
捕获灵敏度:-148dBm
冷启动时间:38s[平均]
温启动时间:35s[平均]
热启动时间:1s[平均]
再捕获时间:0.1s[平均]
操作温度:-30℃to +80℃
封装尺寸:25.0*28.0*7.5mm
接口电性能:
宽电压范围:主电源为+3.5V~+5.5V,自备RTC电源
内建25*25*2mm无源陶瓷天线
输出数据波特率9600bps或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网友:
有自适应38400和115200波特率的固件,但没发布,一个批发飞控的模友在用,他买的是UBLOX。
但注意H飞控输出是5V,不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剑侠,9600波特率能不能支持?我也有个ublox模块的gps,5楼的那种,但接h控好像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