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 pro终极改造

楼主(2012-04-19):
这架飞机我认为设计很完美,想象中的元素该有的都有了,原装配置也不错,改动一下更爽。

610舵机新的很不错,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虚位比较大,换成futaba bls253,真的很耐用。
无副翼系统买来就换成大vbar5.0pro版,3gx 1100元卖掉,刚才看了一下2手区,3gx 200元一个,贬值的太快了吧。vbar性能真是不错,想玩无副翼,这个必须有,3gx、mb那些玩艺都是给厂手专用的,咱老百姓使不出那种性能来。
电调换成KONTRONIK jive80HV,可以省掉接收电,整机重量会降下来。性能甩开火凤凰一大截。
电机当然用蝎子的,全世界所有高手都在用,性能肯定一流。前一阵子,粗略安了一下最新款蝎子4035 500kv电机,飞的时候没觉得动力有啥提升,回头又换回600mx电机,明显动力下降N个层次,飞一次就不想飞了。

今天的空仔细改造一下600pro。
蝎子电机直径比600mx大一圈,会碰到前面2个舵机,通过一侧加垫圈、一侧去掉舵机铜套的方法,能很轻松得安装进去。

看看间隙,和以前的600mx一样,嘿嘿!

十字盘球头换成mikado的长球头,能保证十字盘连杆垂直安装。升降臂也要装最外面的孔。舵机摇臂用mikado的塑料摇臂,摔机时候摇臂会断,保护舵机。摇臂图片在第一张图上。

亚拓刹车帽设计得不好,摔机时候桨夹能碰到,会损坏桨夹和中联孔。换成mikado的完全解决这一毛病。

整机图q,起飞重量3540克

网友:
我想问问牛哥,你用的多大的电池,起飞重量那么轻,才3540克啊!!!

楼主:
升级了一下dfc旋翼头,靠,太强了。翻滚半径很小。以前都是通过螺距控制来控制翻滚半径,习惯了的手法这回变的很不习惯。看来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dfc旋翼头舵机中立点附近很敏感,这回可以加大vba里面的稳定度了,提高了操控精度,爽!

楼主:
电池我用的是亚拓2600ma和3300ma电池。2600ma电池起飞重量3540克。油门65%定速,所有动作都能应付得来。油门大了,一个耗电一个电池温度高,寿命会下来。65%油门电池下来温的。如果使用3300ma电池还可以加大油门,更爽。
换上蝎子电机就是为了保证电机中段扭力。大桨声音的密度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声音巨爽

网友:
LZ直接升级Mikado算了

网友:
没看到升级了什么

楼主:
logo 600有一个,皮带老是跑出来。现在闲置了。
Mikado经典飞机就是塑料600,现在出的碳机真是。。。

网友:
老牛现在不是一般的骚。。。。。。

楼主:
还有一个更超级的改装,我试过改用550那一套桨和尾管,飞行时间更加夸张,电池冰冰凉。

网友:
爆改600e pro  改成logo 600x

网友:
对准备上600的我很有用,顶一下

网友:
3gx不至于两百快吧,我还想出掉换vbar的

楼主:
下午在小区里简单试飞了一下,声音巨爽 不过电机还是磨到了舵机外壳,刚刚用铣刀修了一下舵机安装架的斜度,加大了舵机和电机之间的间隙,明天找个空地爆飞

网友:
老牛,记得有看到你一个帖子,说600pro舵机臂一开始配的是长球头,现在配的是短的了,我想换长球头,能帮我发下你那个球头的参数吗?在哪个球头包里能找到?

楼主:
伺服器球頭包
H60236

网友A:
周末连续2天5点半起床准备狂飞,下雨,天气预报也太不靠谱了,都快要崩溃了

网友B:
请问一下,蝎子电机的螺丝安装孔和鸭子的电机座能对的上吗??我也想改一下~~谢谢

网友A:
与尾管垂直的一对孔能对上,孔是m3的,需要扩一下。

网友C:
V8装600上有没有螺距方面的问题,之前好象见到有人说V8装600,螺距调整什么的有点小问题~~~~~~~~~~~~~

网友A:
没有螺距方面的问题,而且上下螺距相等。非常好飞。
重量相对于logo600增加了240克。
桨还可以加大,用623更爽

网友C:
准备照着改造...还有最后一张图发错了吧............都没DF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