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轴锥孔!

楼主(2012-04-19):
主轴孔的口径是31.3MM,深度45.5MM,是什么规格的锥孔,请师傅赐教,谢谢!

照片

照片

网友:
大小头直径和长度共三个数才能确定锥度。从这两个数看有点像Bt30的。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内孔18mm左右因为里面不好量。

网友:
(大头直径-小头直径)/锥体长度=锥度,你的应该是锥度7:24的1号锥孔,即是平时所讲的B30或BT30的刀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