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KT板平板, 如何粘接二战机型带上反角的机翼?

楼主(2012-04-19):
想用KT板粘一架平板翼型(flat airfoil)的BF 109.
请问机翼的上反角这里, 怎样粘接会比较牢呢, 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吧.
如果能解决上反角连接处的粘接问题, 也可以很暴力的稳稳的俯冲拉起了.

楼主:
急呀, 没有头绪, 请大家给些建议与思路吧, 感谢关注!

网友A:
  用美工刀切出一个角度的借口。然后用热熔胶粘住。胶要多一点。上下的缝隙都要多一点。可以起到加强的作用。我已经沾过的。接口的强度比材料本身高。

楼主:
多谢参与, 加分表示感谢!

楼主:
粘接+整流, 除了热溶胶, 还有没有其它轻一些的替代品喔?

网友B:
KT板一般为5MM厚的,用它加工的机翼一定要有翼肋支撑,并且肯定有一条上幅线。
如果是一块平KT板,那么肯定粘贴上反角比较容易,用美工刀开一个角度在使用胶水粘合即可。
但是二战飞机应该都是凸翼吧,凸翼的上反角拼合相对难多了,粘贴面要经过独特的处理才可以完全服帖,所以还是建议使用热熔胶,虽然更重,表面不够美观,但是热熔胶能够填补这些结合处的空隙,并且牢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