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O艇桨搭配

楼主(2012-04-19):
新手新装一条65o艇准备3s-4s跑
已有3674 kv2770
150A杂牌电调
自由家五金轴系套装
请教在4s配置下用多大桨合适啊!

网友:
估计435铜桨差不多,从小到大试。
本人也弱弱的问个问题,船尾装舵,水刀座,压浪板,这些都是用螺丝固定要船尾,怎么做防水(不漏水)?
在线等,明天要试航。

楼主:
我是用704把后面所有螺栓全部盖住

网友:
用704?,我的船是成品买回来的,东西装上去特麻烦,装个螺丝手指都不好申进去
怎么去盖,全部盖满。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看来只能如此了。谢谢

网友:
估计最大也就35桨,弄不好32才是合适的

反扭力,船会倾

我是2200KV 3674 4S   最大用到38的桨,36.5是最合适的
速度58左右,GPS测试过

楼主:
嗯,现在就是35的,4s下船左右摇摆的厉害

网友:
就这个样子

网友:
我觉得35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兄弟   告诉你一下   你的船没有装好啊    调试还差好远啊

网友A:
朋友  你们是哪里人啊   跟我说的话差不多啊   是盐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们是哪里人啊   跟我说的话差不多啊   是盐城的吗?
俺们镇江人

网友:
船根本就没调好,高速跳动,船前后没平衡好
换小桨可能会好点

楼主:
不是没调好,是装好了压根就没调,直接下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