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动力头内部结构

楼主(2012-04-19):
闲来无事,找出角落中放了很久的一个动力头,闲置的原因是加工时主轴颤抖,轴向窜动,拆开检查,发现螺母螺纹磨平,起不到预紧作用,补焊,重新加工,线切割内槽,顺便把其它的一些小毛病一起修一下。上图。

网友:
3KW的动力头?固定法兰都千疮百孔啦

网友:
不错,,,莫氏4还是TB30?花键轴是通孔的吧,直径多大,还想看到拉杆借结构哦,,

如上

楼主:
这个动力头外观很破,内部倒是没怎么用过,以前是液压锁紧,可能是不方便,被人改成螺丝锁紧了,锥孔是TB30的,电机3-4KW,皮带轮减速,200-800转/分的样子,主轴总长大约500-600,后面花键粗50左右,一共4块轴承,最前面是内锥滚柱轴承,后面两个推力轴承,最后面一块深沟球轴承,大大小小动力头我也拆了不少了,绝大多数是这种结构,看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双螺母锁紧,一个管轴向一个管径向。

双螺母锁紧,一个管轴向一个管径向。

网友:
轴承这么近,觉得稳定性能不太够,前后轴承还是分远点好些。

网友:
另外想问问是不是用二保焊焊的啊?用什么牌号的焊丝呢?主轴材质对焊丝有要求吗?

楼主:
后面还有一块轴承的,只是没照出来。螺母用普通直流焊机焊的,二保焊后太硬不好加工,主轴是不能焊的,焊了就废了。我现在用的是大桥的焊丝,用着还可以,有一次去别家,他们在焊之前喷上一种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你要是有兴趣,哪天我找一下照片。

网友:
在焊前喷水???有什么用呢???

网友:
焊接会有应力吧
估计主轴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