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如何选择直飞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19):
新手入魔 必然要一辆属于自己的飞机 如何选择 请老鸟指导  以下内容是我纠结了几天的问题 请老鸟求解
问题1:直飞是买100 200 450 这也是我们新手的一个疑问?
问题2:我如果买套装   : 有人说套装省事   有人说套装 容易遇到奸商
           套装朋友推荐 以下几款  YT100S v911 LAMA 飞越 神鹰这几个牌子里面选   但还是在纠结到底买那个 那个的性价比最高  维修,配问题件便宜
问题3:我如果自己组装:没老鸟的指导 基本上不可能独自完成的....
          我的要求就是  不看重配置多高 多NB  我看重的是 经典配置  看重的是性价比   希望老鸟们推荐推荐 (最好备注价格)

在此小的谢谢各位老鸟!~请引导我们走上入魔的正路

楼主:
请老鸟们 引导我们走上入魔的正路   沙发

网友:
可以用911感觉下直机,我就是911开始的兴趣,但是对450那样的帮助不大,我才入了1个月的亚拓450 SPROT V2 新春版套装(2320元),以后不满意什么再换,控么就稍微好点的T8FG(贵了些2425元),详细可以加我QQ:406740948,共同讨论!

网友:
控jr6通1400多就可以,真机买飞越500,大一点好,新手小机难学,这是我后来的体会,

网友A:
天地飞7 2.4G 双接收        600
飞越 Tarot 450 PRO         580
朗宇电直无刷电机A2218 kv3950        95
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         215
花牌竞技型航模电池. 2200MAH 30C 3S1P 5C         130
好盈铂金 Platinum-40A-PRO 专业级 无刷电调 带BEC         200
飞越 Tarot GS-T9257mg FOR GYRO 数字舵机/金属齿 TL2301-05         95
恒吉Henge MD933 微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 3个装         188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搭配均衡,的确是入门的好配置。

网友:
买天7还不如买T6J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朋友喊我买个 2手的 450  个人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7 2.4G 双接收        600
飞越 Tarot 450 PRO         580
朗宇电直无刷电机A2218 kv3950        95
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         215
花牌竞技型航模电池. 2200MAH 30C 3S1P 5C         130
...

新手使用,入门到悬停航线还不错

楼主:
控 我想买个好点的 以后飞3D 虽然有点遥远 但是还是想一步到位  控不想经常换 影响手感 必然重头到位用一个控 感觉好些 有感情  推荐个 适合3D的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价格是2手价格 还是 原厂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 我想买个好点的 以后飞3D 虽然有点遥远 但是还是想一步到位  控不想经常换 影响手感 必然重头到位用一个控 感觉好些 有感情  推荐个 适合3D的控

同感 推荐FUTABA 控塌实些稳定不易失控!

网友:
小四通入手的话~911很好啊~超级耐炸

楼主:
我最后决定了  直接买 亚拓450套装    不想了  不纠结了

网友:
本人不算老鸟 但是 自己单飞 靠自己摸索走到今天 几点你楼主说一下
如果楼主有人带飞 或者有人面授的话,强烈建议楼主上亚拓450,入高级套装版的 配个DEVO10 或者天8的控就行有米可以上T8FG之类的 稍好点的控。因为这样配 看似手笔投入比较大 不过有人教的话 损失不会很大 而且450手感比较通用 学好了 不管是飞大机还是玩小机 都可以 而且450相对来说 配件便宜 维修 调整 经验可学的地方都很多 不用担心 买回来不会调不会装 最后灰心丧气 烂尾。
如果楼主单飞,没有同好带,主要靠自己摸索和论坛学习的话,建议楼主上个小六通 比如MCPX 或者华的CP  HISKY的 FBL100 等等这种机比较耐摔 小机相对也安全。如果0基础的话 飞六通感觉费劲 可以先玩个四通机 但是注意 不要锤子机(例如九鹰 260a,V911带平衡锤的) 锤子机 虽然很稳定 但是这种机飞行的手感和带副翼的机机 有很大的区别 锤子娱乐娱乐还是可以的 不过要是作为进阶的台阶 可能不仅不会有帮助 反过来 会对手感产生影响。

网友:
潜水+模拟然后老老实实上450,绝对是正道

网友:
自己装没问题,问题是调

楼主:
我当初就是想的  上450  加模拟器  苦练 苦练

楼主:
纠结   是先上911 再上 450  还是一步到位 上450??、

网友C:
16楼说的详细……单飞累,要是找不到人可以请教更累,所以最主要的是找到一个可以信任并且愿意回答你问题的师傅。

网友C:
像你问的那些问题,问你的师傅就可以了

网友D:
标题
真的有那么难决定吗?有些东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只是自己陋断而已!

网友E:
新人最好不要买二手的,我就买了一个现在后悔死了,现在还是在飞越买了个空机。
因为我们是新手,对于机器上的这些配件基本上都不了解,二手的机机难免有暗伤或者其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新手能解决的。直接一步到位买新的,地板帖的配置对于新手入门我觉得已经相当够用了跟我的差不多,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今天结果去 还是买了911 在哪里调试的时候 师傅飞得很好 很稳 拿回家 飞 到处撞 这里不是打广告 买了才知道 911真的很耐撞 真的 已经撞了 好多次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心理作用 看到要撞墙了 都收了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