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动力主轴制作 的请教

楼主(2012-04-19):
由于在外科边上打孔不方便
想着样来弄不知可行吗?
车个垫圈,一边压住轴承外圈
一边车成斜面
然后四个顶丝往里面顶,垫圈就往轴承上顶

楼主:
图标注了下

网友A:
这种结构你确定是成熟的吗?感觉怪怪的,一般都是用压盖的,四个顶丝松了怎么办。

网友:
用4个点来压。。。不好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你确定是成熟的吗?感觉怪怪的,一般都是用压盖的,四个顶丝松了怎么办。

没办法的办法啊
只有车床,四边的孔怎么搞?

网友:
车个压盖啊,还是按规矩出牌吧。

网友:
四爪单动卡盘,或者上花盘,应该可以搞定吧!